不接电调负极 电机也能转????

楼主(2012-02-05):
今早起来测试电机转动方向,所以把电调直接接在接收机的油门上,电调的BEC我已经去掉,使用UBEC直接供电,电调的负极输入我没接,发现电机也有反映,推杆就转,请问是什么问题,会不会对接收机有影响,我上图上视频,老鸟指点一下。

网友:
5v 倒罐电流了亚

网友:
共地了嘛

网友:
不懂 搞笑

网友:
信号线的地也是地啊

网友:
电调里的地线(GND)和接接收的那3根线中的地线是一根 所以你不接电调的地线 当然通过你的接收直接给电调一个地线 一样  但是要注意  这样有可能会烧断接收中的电路板上的铜皮  也就是PCB板上的导线   我是搞硬件的  板子经常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