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七可以把开关通道改成比例遥控吗?

楼主(2012-02-05):
天七除了4个用来控制飞行通道以外只有1个通道是比例遥控的。剩下的2个通道只有开关控制。能否把其中一个开关换成电位器从而实现再多一个比例遥控通道的目的?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据官方技术咨询,天7的7个通道全部是比例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官方技术咨询,天7的7个通道全部是比例通道!

每个通道是可以做到比例遥控输出,只要在程序混控中设置就能实现.我的问题是控上只有一个电位器,我想把一个开关换成电位器用来实现比例遥控.不知道应该如何改装实现.

网友B:
其实开关有时候比电位器合理,至少,切3D我愿一用开关

网友C:
有人改6EX开关为电位器成功,你为何不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开关有时候比电位器合理,至少,切3D我愿一用开关

我主要是想玩FPV,所以想用两个电位器来控制摄像机云台的两轴.用开关就没法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人改6EX开关为电位器成功,你为何不试试呢?

谢谢提示,按照你的提示我搜到了相关的帖子.回头我按照这个思路在天7上尝试一下.但愿能够成功.

网友:
成不成功都发上来让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2012-03-08):
行绝对行

网友:
期待LZ的试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