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好盈18A是真是假?

楼主(2012-02-05):
直接上图
移步看一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4800&extra=page%3D1&frombbs=1

网友:
电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接电调负极电鸡也能转,都是正常,因为你的UBEC的负极是跟电池负极相通的,自然你的电调经过接收机也能得到与电池的负极相通!只是长时间大电流的话电调信号线(黑色线)会烧断。 不相信可以把你的电调信号插头的负极(黑线)拔掉,看看电鸡还能转不,答 案是肯定不能的

网友:
稳压模块貌似UTC的?正品应该是KIA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