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新船 请各位大侠高手指导拍砖

楼主(2012-02-05):
各位大侠高手:
      大家好,首先提前祝贺大家元宵节快乐,在逛论坛中发现了钟老师发的“给大家奉上一套仿真帆船模型图纸——32届美洲杯冠军得主瑞士队的“阿灵吉”号”,十分有兴趣,便萌生动手做一个的念头,但因为是个新手,第一次自己实际操作,在自己揣摩的同时,经常悄悄的参考各位大侠的帖子,现在基本成型,特发一帖子,请各位大侠高手指导拍砖!!!

楼主:
新手做新船 请各位大侠高手指导拍

继续发图

网友:
   新手吗?我天啊,我还以为我是新手!
原来离新手还有好几年的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宋大侠 请给提提意见 第一次做 还没敢粘合在一起去下水呢

网友:
比我第一次强

网友:
只要动手就值得赞赏,楼主压铅铸的的不错。

楼主:
一些细节图

一些细节图 请多多指导

网友:
牛逼格,这个压铅是怎么浇铸的?没见到浇冒口哦

网友:
难能可贵

第一次尝试自己制作帆船就能有这样的效果实属不易啊!大好! 注意循环线等机构的动作要反复调试,多留强度的余量,确定工作顺畅无卡死松脱等状况后再封死甲板,甲板上一定要给关键零部件留出开口,方便日后检修更换。
比如你前舱里面的导向轮,将来需要更换循环线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前甲板上没有开口可用。循环线使用一段时间后是需要更换的。所以建造之初就要考虑周到。
另外,既然是花了大力气制作,美化上面可以多动动脑筋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浇筑口和排气口在压铅下边,没显示出来。其实浇完后出气口和浇筑口处存在汽泡,后来用原子灰批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由于是第一次接触模型,也看了不少帖子,很多事情还不是很清楚,需要大家给予指导帮助。关键部位开口正在考虑如何方便和防水故暂未做。喷漆还未考虑好如何做,准备到汽修厂做。

网友:
这程度还不能合模,前帆挂点底下木有结构,缺俩设备口
甲板和船舷之间的木条太窄,粘接面不够
不赖啊,船体好了就考虑帆装了,合模检查水线下的密封情况,特别是稳向板套箱,和舵套

楼主:
标题

关于循环线有不明之处请教:前帆开帆角度远大于后帆角度,是否我线盘的不对还是其它原因,搞不明白请给予指教。

网友:
前导线口的位置太靠前,挂点和前导线口距离过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循环线有不明之处请教:前帆开帆角度远大于后帆角度,是否我线盘的不对还是其它原因,搞不明白请给予指教。

收放帆时,帆是以甲板连接点为圆心,以甲板连接点到撩绳牵制点为半径旋转的。前后帆的(甲板连接点到撩绳牵制点)距离不等造成你目前的状况。不知道这样的表述你能理解哇。

楼主:
标题

明白了,应该将前后帆导线连接点和牵制点的距离调整为相同距离,也就是运动半径相同。过后将前帆导线口后移再试试,谢谢了。

楼主:
标题

一点说明:原图纸设计为1.2米长,因为第—次作模型,也不知能否做成,加之太长不好携带故按比例缩小为1米长,稳向板另行制做长约320mm,宽70mm,压铅重1500g全船重约3200g左右。船身阳模做好后用玻璃钢做阴模后再用玻璃钢糊制船身和甲板,玻璃钢糊制也是第一次接触,完全不懂,上网和在论坛上学习后大胆实践,虽然存在一些汽泡,但自我感觉还行。花蓝锣丝是用琴拖罗丝改制的,小配件是用铝窗型材料头和吊顶龙骨料头制作,船架也是用型铝料头制做,无床全手工锯锉较毛草,无法与大师们相比,见笑。

楼主:
标题

另外:这个船后边船尾由于没有垂直平面排水口无法开设,大家给提个建议是开到甲板上边还是船体后半部下边。谢谢。

网友:
能造出船,不容易的。比商品船强许多了

楼主:
请各位大师看看这次修改的效果如何

在大家的建议指导下 我对船做了进一步的修改 恳请大家继续围观指导

网友:
有模有样了

别的毛病看不出,但缭绳太粗了,风小的时候严重影响帆的敏感度,会造成开帆不顺畅。建议采用直径0.5毫米的大力马线

楼主:
确实如钟老师所提在用电风扇做实验时开帆不顺畅,也想到可能是缭绳太粗,磨擦太大,另外也不太柔软造成的,现在清楚了,谢谢!

网友:
这动手能力很不错啊!
顺便问大家个问题,用枪控可以玩帆船吗?通道如何对应?需要改哪些地方?谢谢

楼主:
对枪控能否用于帆船控制不太清楚,我看大家基本都用普通的控。

网友:
这船苗条啊,漂亮极了!老钟和我说帆的三段稍微向船尾收回来裁掉一点,会有立体效果,跑起来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有这样说过吗……你的话我看了半天愣是没明白
我说的是主帆的前缘要做出一个很微妙的弧线,这样有助于形成理想的帆腹。

网友:
这船体,单纯的缩小0.8倍,容积还够不。比起常规的e级得小1/3,属于像真船之类的了,性能不会好哪去。楼主莫怪

网友E:
强
记得俺第一次做帆船绞线盘是用缝纫机上的底线盘代用的,收索机是用电动车的变速箱改的,甲板是用绢蒙的,看看楼主的装备起点已经很高了,呵呵!
搞帆船,想搞出点名堂来一定要坚持!
因为帆船模型这个项目如跑步,谁上去都能跑,但要跑得好,嘿嘿!那可是很花功夫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强
记得俺第一次做帆船绞线盘是用缝纫机上的底线盘代用的,收索机是用电动车的变速箱改的,甲板是用绢蒙的,看看楼主的装备起点已经很高了,呵呵!
搞帆船,想搞出点名堂来一定要坚持!
因为帆船模型这个项 ...

有道理

楼主:
准备合模,请问大家用什么胶好,A.B胶还是环氧胶,请教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配位比较精确的话,当然用环氧没问题。如果相对粗糙,AB胶更加粘稠一些,有补缝的功效,可以增加一点强度。视情况而定了。
环氧树脂固化过程长,无论用AB胶还是树脂,粘合过程中要注意船体与甲板的准确固定,胶带是必不可少的。

楼主:
较粗糙,A、B胶固化时间较快,怕跟不上对好口就固化了,必较纠结。(好象一.两分钟就固化了,怕还没涂完胶前边就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较粗糙,A、B胶固化时间较快,怕跟不上对好口就固化了,必较纠结。(好象一.两分钟就固化了,怕还没涂完胶前边就干了。)

那是你选错了AB胶,是快干的,适用小面积的地方
大面积使用可以用你做船体的环氧胶

网友F:
我纳闷有一张
18床
的照片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支持和建议,准备用环氧胶贴合。电视屏出现18床图像,可能是电视节目截图,无语。

楼主:
这次做船,完全是一次学习过程,承蒙大家关心指导,十分感谢,我会尽快将其完成并将情况向你们汇报。

网友G:
等待着去放船呢

楼主:
前几天因工作较忙,一直未进行,只是根据钟老师建议将缭绳换成了0.8的编织渔线。并在甲板后边开了个排水口,今天买了哥俩好A.B胶准备周末将船体合模(前次所用A.B胶确实是快干型的)。希望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上星期将船下水试了一下是否漏水到没发现有漏水现象,但发现水位线和图纸标注位置有出入,高15mm左右,是不是如31楼我爱流云所言容积不够,排水量小原因,或压铅重量较重,准备粘好后重试,不行重新做个1200g左右压铅。

网友H:
据我的经验。这船跑小风行,倾大到20-30度以上你就难受了前迎风,横风还勉强。顺风,风大时的顺风转向你可能玩不转。一句话“长宽比太大”。操纵要则。 少走顺风转向

网友F:
等下水照片,最好有视频

网友G(2012-03-07):
何时下水
何时首航

楼主:
正在最后喷漆美化中,谢谢关注。

网友I:
第一次做

网友J:
楼主,你那船壳用什么树脂?因为在rcg里看老外做的像真机机壳都是这种绿色树脂,还透明,感觉很好看。

楼主:
不好意思,就是普通的环氧树脂,所谓的红白料,一个朋友厂里兑好的树脂。当时没有容嚣装,找了一个绿油漆桶(未干)装了里边,绿色是原油漆的颜色,不是专门搞的。做模型时只加了一点点固化剂。

楼主:
船己完成
经过大家指导,现船己全部制作完成(见新手做船(二)帖子)欢迎大家拍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