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911的修机经验和改进

楼主(2012-02-05):
舵机臂虚位挺大的,用电线皮套上一段

球头扣变形,用火把球头融化后快速用镊子夹直,将球头扣稍微
融后钻洞,(比夹直的球头略大)套入球头部分,再点火,按平,就完好如初了

发现主旋翼转动时舵机动作不顺滑,估计电池放电倍率有限,导致飞行
动作僵硬,舵机臂上有两孔,换上内侧的孔就好多了,动作幅度小了,也顺滑了

十字盘上也有点名堂,上面有长短两组球头,嫌动作太
大可以换短的,我换了短的感觉温柔多了

网友:

你把连动地方的虚位都改小了?

请LZ详述改后的感受。

陈伯

楼主:
觉得控制方面比之前细腻,不过对小机来说原来2-3毫米的虚位也不算啥,另外还在911十字盘下的限位器和轴承之间装了垫片原来上下浮动的虚位也小了。
只是对911的锁尾实在很无语,开控要调节尾旋翼中立点才能锁住,还不能保存,就是说每换块电池,对频后都要调一次,不知是否有办法解决
总的来说,911还是不错的,只是要折腾一下,呵呵

网友:
专研的精神真是没有止境啊

网友:
学习了,,
911老魔友

网友:
球头扣变形,用火把球头融化后快速用镊子夹直...

才五毛一套的锁扣,
我买了10套备用,不用折腾。

再者,胶料烧过后会变形变脆。
影响到转动不顺滑、失精度、易爆裂不耐炸。

陈伯

网友:
1和3的图片对调了,嘿嘿

楼主:
“才五毛一套的锁扣,
我买了10套备用,不用折腾。

再者,胶料烧过后会变形变脆。
影响到转动不顺滑、失精度、易爆裂不耐炸。”

说的有道理,只是买机子的时候没有买易损件,也不想为这个花上太多运费,所以就这样救急一下,不过顺滑方面不错的,因为这个球头只做上下移动,不像450上面的球头多角度转动,所以直接把球头融直,球头扣的孔缩小,知道刚好能套住,摆动平衡锤,顺滑程度和原来一样,还有这里不是烧,是高温融化。 这个融化塑料的法子只做无奈处理,没有十足把握不要轻易搞,否则越搞越糟

网友:
 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