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冒烟

楼主(2012-02-05):
MINI 塞嘶那 原装20A电调+
电机
,7.4V
电池
,第一次接上电源,一切正常.第二次刚接上电源,突然一股臭味伴少许烟,马上断开电源;过一会再试,还是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求解?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现在接上后还是能用啊,

网友A:
电调温度高...持续高温有可能被烧掉。

网友B:
冒烟了还能用??

网友B:
求高手解释

楼主:
是冒烟了,而且烧焦的味道和刺鼻。但是后来试了几次,电机都是可以运转的,新手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哪里短路,瞬时电流过大

网友C:
保险烧了!/呲牙

网友D:
竟然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