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500油动直升机不是往转就是往右转怎么回事啊。我是 ...
黑鹰500油动直升机不是往转就是往右转怎么回事啊。我是新手

楼主(2012-02-05):
是
陀螺仪
的事吗。我调了方向微调,我调往右。它就往右,我调往左,它就往左,就是不在中间,是陀螺仪反映慢吗。还是别的事。我的是原装的陀螺仪YH401.锁尾是CS-929mg

网友A:
调节尾舵机的拉杆长度吧

网友B:
陀螺换掉吧 这个陀螺温飘 肯定会跑

网友C:
新手一上来就上油机啊?厉害!
地心引力没办法克服的!

网友D:
是不是非锁尾模式?

楼主:
我的是普通的控。富斯6通的,就有一个感度旋钮,调了不太管用,开始是金鱼尾,调了,不金鱼尾了,就自转,不往左,就是往右。方向微调是机械的,调左了,就往左。调右就往右。怎么调也不能消除。还有就是油门大转的就快啊,不是慢,很快的,不是飘的那种。和螺距大小有关吗。我是新手。螺距调的很小。谁知道请说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E(2013-07-28):
什么情况 没有 结果?

网友F:
去二手区收个780吧,才一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