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想买250先练习 求个配置

楼主(2012-02-05):
想先买个250 练习 已有一个 JR XG7控

请老手给你JJ 配置 详细点的

谢谢!

网友:
直接上450吧,,  配件有多又便宜。。。。。

网友:
250太贼,,不适合新手,

网友:
宇宙牌

宇宙牌全套

网友:
250 那么小螺丝 看到就怕

网友:
直接上450吧,,  配件多又便宜

楼主:
那请老手给个450JJ 配置 详细点的

谢谢!

网友:
250适合新手,

网友:
250无副翼的适合新手 体现炸机频率和炸机成本双低的效果

网友:
250的确不太适合一般的新手 ,除非你有足够的耐心、毅力、信念当然还要有一点点钞票储备:loveliness: 。250是很贼操控难度比450要大一些 ,但相对安全一些,不过被打到也是要见红的哟 。配件方面YT的原厂件比较贵 ,不比450配件便宜。不过几家副厂件的质量不敢恭维,固定件勉勉强强、旋转件和传动件还是少用的好 。机身螺丝是250比较蛋疼的地方之一。老款的YT250用的是0.9的内六角螺丝刀,很容易花屁股 。新款的YT250SE用的是1.3的内六角螺丝刀,虽然不太容易花屁股但还是半圆头一旦滑牙很难弄出来 。建议全机更换M1.6的半圆头不锈钢螺丝 ,12.9的螺丝还是有点脆比较容易断。注意尾波箱侧板只能用3mm长度的螺丝否则会碰到皮带 。
以上是一个新人菜鸟对250的个人认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要看你是要要KDS的还是YT的JJ了!
价格差很多的!
维修也差很多的!

楼主:
KDS 和 YT的JJ 哪个维修费用高啊 !
配件不能互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YT维修成本要高!
互换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是KDS的JJ用YT的配件那成本就要高了!
你要是YT换KDS的配件那还可以!

楼主:
那就选KDS的JJ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