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直升机起飞很大的抖动?

楼主(2012-02-05):
我的450昨天起飞还好好的。飞起来很顺,、
为什么今天起飞的时候油门推到一半准备离地,就双浆了,
还抖动很大,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电机
还是齿轮?

网友A:
看看有没有螺丝松了

楼主:
确认了螺丝,重新拧了一遍。应该不是螺丝的问题

网友B:
先调双桨

网友C:
标题
我也见到过这样的问题,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间歇了,有地方间歇大了就不行,,

网友D:
多方面原因一一排查

网友E:
 我不知道,正在潜水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