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发现一个以前没留意到的现象!

楼主(2012-02-05):
今天专门练习侧摆, 发现原来向左翻比向右翻的速度明显慢了许多,如果向右翻每秒的速度是60度的话,那么向左翻也就40度这样子, 检查十字盘左右倾角一至, 各部件顺滑正常!! 想问问, 不知道大家有没这种情况?

网友A:
是不是LZ习惯了右翻 所以觉得左翻慢呢 或者手势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

网友C:
是慢一点的,可以把整个飞机看成个大陀螺,陀螺效应使得右测摆变慢

楼主:
楼上两位正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