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使用天7 每次 都要先插电 或者对码一次...

楼主(2012-02-05):
天七昨天到手 ..今天把舵角什么的好不容易搞定了 可却发生意想不到的问题..

  每次都要 450先接上电  再开控 电机才会转
如果先开控后 通电.. 电机只会吱吱吱吱 叫..... 舵机什么一切正常
或者每次都对码一下也正常 ... 怎么这么伤不起 是我哪没设置好么

楼主:
回复 楼主:

或者 是2.4G根本和 FM就不一样 ....FM 先开控后通电 ...2.4g 先通电后开控么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过先上电很危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 是2.4G根本和 FM就不一样 ....FM 先开控后通电 ...2.4g 先通电后开控么

都是先开控再通电,万一电调没有保护或检测功能,先通电会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