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飞控试飞

楼主(2012-02-05):
请老鸟看下,还有哪设置不到位,并请教下失控(关控)返航如何设置,http://my.ku6.com/watch?v=oMQWJyZ4cRNNsqqYM88HUw..

网友:
http://player.ku6.com/refer/oMQWJyZ4cRNNsqqYM88HUw..==.html

帮忙贴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老鸟看下,还有哪设置不到位,并请教下失控(关控)返航如何设置,http://my.ku6.com/watch?v=oMQWJyZ4cRNNsqqYM88HUw..

播放速度调快了?感觉速度好快啊。
平衡和返航下的飞机横滚姿态调整感觉太生硬,震荡严重,横滚P要调小一些,大概减少个30%-40%再试试。
俯仰P因为平衡模式的升降打得少,所以看不出来,如果姿态改变也很生硬带着震荡,也需要调小一点。
另外最大横滚角设成了40度,有点大,我建议25-30度就差不多了。
P太大容易引起震荡,横滚角太大容易丧失升力进入失速螺旋。
如果你的飞机上反角较小,甚至没有上反角,一般这种飞机用副翼转弯都比较灵活。那么横滚P和最大横滚角都可调小一点。只要能保证飞到下风向,然后逆风返航转弯的速度不要太慢就行了。

网友:
感觉你飞机的动力还是比较足的,负载应该也不大吧?
看机头的样子有点象冲浪者,我看过几个模友的冲浪者40多度的横滚角就很危险了,超过45度就进入螺旋了。

网友(2012-03-19):
什么图传啊!非常给力?

楼主:
柏通1.2G 800mW,8频道

网友:
今天才看到你的帖子

楼主:
谢谢几米的前期指导,我现在已经把冲浪者的健康值(低空平飞)搞到了80以上,还有最轻的降落系统,我的冲浪者重量在1000克内,平飞速度上百码,一块3S2200可飞18分钟(低空平飞高空滑翔时间更长),上传图像太累人,等我慢慢上,呵呵

网友:
冲浪者平飞上百码顺风飞吧 顺风都得要个4 5级风啊 有点不相信

楼主:
回11楼,上百码是在无风下的速度,改天飞个视频发上来,这几天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