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能够悬停,推油往左前方倒如何检测啊

楼主(2012-02-05):
姿态模式下起飞一切正常,能够悬停,油门一推上去就往左前方倒, 基本感度180(航向角150)姿态感度60。该如何调整啊,起飞重量1860G。WKM

网友A:
X模式与I模式搞错了

网友B:
看看相对应通道设置正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Xhei?

楼主:
回复 网友C:
遥控器通道都是对的啊,打开监视器没有混控。

网友:
起飞能够正常悬停,如果电调油门行程没有校准,4轴的某只电机就有可能加速快一点,就会出现楼主的这种现象!这种情况只要校准电调油门就好了!

楼主:
发现了问题真正的原因,因为油门行程都是校准过的。问题出在DJI电机上面,其中一个电机绕阻过大,比其他三个明显大很多。这个绕阻导致是问题所在,是一个学物理的朋友帮我检查出来的,我问他这个绕阻是不是人为原因破坏的,他说这个是电机装配时绕线圈导致的问题,这个绕阻差的数值,是完全可以退换的。 我一直在检查姿态模式下面的机械部分,包括电机的水平和电调包括感度。最后发现是这个问题,换了一个电机马上解决。 四旋翼用四个电机,所以新电机买回来还是用完用表检查一下四个电机的绕阻是否一致。

网友D:
请问楼主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E:
原帖由
cy6vb
于 2012-2-7 20:40 发表
请问楼主的是什么电机?
 你 沒看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