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机不同步。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12-02-05):
飞行模式。一给油右边的那个只是慢慢再转...油给大了其它3个都转.右边那个却不转了 ..什么原因啊..求解啊 ...:loveliness:

网友:
可能是电池C数不够,电流不足

网友A:
可能是缺相,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其它3个电机正负极都拔了 剩下的那个电机一会儿正传一会儿反转 但都转不起来 怎么回事?

网友C:
那个电调烧了某相的管子,我遇到过,换电调吧

网友D:
缺相,电调烧坏可能性大于电机断线,也可能是接头没有接好或者没有焊好,再用替换法确认。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 接头没有接好....但是接好后飞了几次 那个电调和电机又不转了(一直B-B-B-B-B响个不停) 其它都正常

网友E:
電調缺相、電線虛焊、MOS管虛焊………………

网友F(2012-03-12):
电机虚焊,通电时没有水平,要么就是电调坏,就三个可能

网友G:
是电调的问题。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