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铝合金7075材质好,看来是真的

楼主(2012-02-05):
今天接了几副模具,客户特意交代:这几套模具要注意,加工的漂亮点,下单公司是个外资公司。材料都注明必须用7075.加工的时候感觉也是硬度比他们以前的模具高许多。并且有个好处,不加切削液也不会粘刀

网友:
原来鞋底模是用铝合金做的啊。

网友:
看出来了,是鞋垫模具

网友:
道听途说7075 T6最硬

网友:
6061的就可以不加铣削液也不沾刀了。

网友:
是鞋底模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对铝材质不太了解

网友:
运动鞋 鞋底   这一坨  光铝也买不少

网友:
什么牌子的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COROS的,看刻得商标是这几个字母

网友C:
以前玩摩托,,法国进口的7075链盘就是比45耐用,,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
这也行?那铣床是什么样的?

网友:
7075 买不起啊

网友:
高速钢铣刀,不加冷却液,六百转铣削,不粘刀,表面光滑,是不是就能说明是707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玩摩托,,法国进口的7075链盘就是比45耐用,,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机车不知,但我这里较为高级的单车牙盘,一般也是7075的,确实耐用的
只是这东东,听说无法,煅造成型。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具不是用钢的吗?用铝有什么优势???

同问

网友:
这类冲泡沫的,模具要散热性好。钢的散热性不如铝好
电脑的扇热片除了铝就是铜,但此类航空铝比铜的机械性能要好强些。

网友:
这类冲泡沫的,模具要散热性好。钢的散热性不如铝好
电脑的扇热片除了铝就是铜,但此类航空铝比铜的机械性能要好强些

网友:
7075 好贵吧

网友:
7075  ,做铝机应该比较好

网友E:
我只知道,好多国产自行车架用的6061铝,像捷安特、美利达啥的,有个别的做出口的牌子,用的是7075铝车架,像大明。我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知道,好多国产自行车架用的6061铝,像捷安特、美利达啥的,有个别的做出口的牌子,用的是7075铝车架,像大明。我就知道这么多。

一般都是6061吧 7075焊接性能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这边好像卖20多一公斤吧,哦,不对好像是20多一斤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那边的RMB那么值钱。

网友:
对铝材质不太了解

网友(2013-04-18):
7075 6061好像也有几种硬度,热处理,还有特种的,主要是硬度更硬,原来在网上看到过介绍,看干什么用了。。

网友H:
这个我买了加运费都60一KG了,可能量大的能优惠些,这个加工起来很爽,不粘刀,很光亮,但是这个很脆的,锯断的时候还有一点连着,用手一掰就断了,断面没丝毫的屈服变形,和高碳钢锉刀断面一样灰灰的,硬铝耐腐蚀性不是很好,手汗在车过表面上几天会有点黑斑了,但是那个外皮没加工过的就很耐腐蚀,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买了加运费都60一KG了,可能量大的能优惠些,这个加工起来很爽,不粘刀,很光亮,但是这个很脆的,锯 ...

是不是和阳极氧化一个道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买了加运费都60一KG了,可能量大的能优惠些,这个加工起来很爽,不粘刀,很光亮,但是这个很脆的,锯 ...

耐磨性能怎么样,容不容易划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和阳极氧化一个道理?

不懂,应该是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耐磨性能怎么样,容不容易划伤?

硬度比铝型材那种高,但怎么说还是铝,跟铁是没法比的,车这玩意感觉车床导轨有点拉花和阻塞了,铝粉有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买了加运费都60一KG了,可能量大的能优惠些,这个加工起来很爽,不粘刀,很光亮,但是这个很脆的,锯 ...

这个我专业

没加工过的表面会有一种Al2O3,起到防护作用

加工过后,把氧化膜破坏掉了

容易产生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