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50的脚架能承受一般单反和云台的重量吗?

楼主(2012-02-05):
XA650的脚架能承受一般单反和
云台
的重量吗?
尼康D80大概重一公斤

网友A:
XA650的脚架 你可以自己加
一般大家就用2个,你可以自己装3 or 4 个。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两个不够吗?

网友B:
等炸鸡照片

网友C:
如果是擺放的話,掛個1千克都可以,但要是降落就看你是輕降落還是重降了,輕降勉強是可以,重降就很容易把掛載桿拗裂!
不建議掛500G以上的設備,X650V設計只對300G以下的設備!如果需要上單反的,請關註即將推出的新型大負載機器!

网友D:
XA总算是上班了,高兴。

网友E:
带是能带,安全系数就不好说了!

网友F:
我在等大机架

网友G:
用XA祝你好運

网友H:
大 马拉小车 的 好
我用 老650 装1447桨 带了 两根 直径 12mm 1米长的 钢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