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帮我啊,我的天地飞A6只能遥控20米了。为什么呢。

楼主(2012-02-05):
今天,飞机一起飞就失控,检查了一下,发现只能控20米了。各位老鸟帮忙看看怎么回事呢,,才用了2个月啊。

网友:
 天地飞也就这样了~

网友:
检查控和接收机的天线是否断了吧,这个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LZ最好说明是72M还是2.4G,是否原装接收机,控和接收的供电情况,出问题后做过什么测试,这样才方便分析原因,否则别人很难帮助你的。

网友:
不会吧,我的是天7,找你的来说最多24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飞机一起飞就失控,检查了一下,发现只能控20米了。各位老鸟帮忙看看怎么回事呢,,才用了2个月啊。

您好:
            板凳兄弟说的很正确,出问题肯定是有原因的,只有找出原因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请楼主说的详细点,谢谢!

楼主:
解决啦, 原来是控的天线没插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