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良32A数控改

楼主(2012-02-05):
32A收回来快一年了,一直家里丢一边。今年过年清垃圾老婆发火了,这个东西必须搬走,动下手吧

用曲铮把床身装铣床上,铣出丝杆安装平面

调整神马的最麻烦了。不断打表垫平,搞了两三个小时

顺便把丝杆安装孔钻好

X轴已经改好了,行程110mm

网友A:
床头松动了,怎么装正?
丝杆不装两导规中间有什么优点?

网友:
用连轴器就是比同步轮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床头松动了,怎么装正?
丝杆不装两导规中间有什么优点?

重新装床头时要调整的
丝杆装两导轨中间是最好的,但装中间尾座就装不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装床头时要调整的
丝杆装两导轨中间是最好的,但装中间尾座就装不上了

重新装床头听说很难调的.
如果方便的话想看看小拖板的丝杆是怎么装的.

网友B:
我的40 32  2只鸡还在院子里扔着 长锈中

网友:
不错,学习一下,应该来大机机的图!

网友C:
到处打洞 会影响结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40 32  2只鸡还在院子里扔着 长锈中
落灰中

网友:
又张锈又落灰的出掉不就行啦。有钱不买半年闲。

网友:
我的32手扳车正在改,现在被mach3设置难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处打洞 会影响结构吗

打几个M6的洞会影响结构吗?我也不是很清楚。床身后面原来装手扳座的位置还有几个M8的洞哪,不知要不要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床头松动了,怎么装正?
丝杆不装两导规中间有什么优点?
同问!!

网友:
我的40A已改完,就是床头校正还需要时间校准!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好像上下左右都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装床头听说很难调的.
如果方便的话想看看小拖板的丝杆是怎么装的.

床头能装上去就能调好,最多多花点时间慢慢调就是了
小托板中间踩个槽,然后在中间线割个14的孔,把1204的丝杆螺母三面都割掉一点就能装上去了,丝杆末端刚好能装个内径8外径14的轴承。明天上个图吧

楼主:
X轴丝杆安装方式,尽量保持原来强度

把刀架安装板改成由上面固定的

雏形出来啦,X轴还要再铣条T型槽

网上买的主轴编码器

楼主:
“我”的工作室

网友:
这个已经不能叫工作室了吧

网友:
学习学习也改一台,

网友:
这个是个小型作坊了!

网友:
太羡慕了.....有那么大的铣床能拿来加工横向丝杠安装平面..............我是生生用锉刀,铲刀,手工刮了个大平面出来,铲了一个星期啊

网友:
这工作室,

楼主:
皮带轮和编码器同步轮做好了,明天装上去:loveliness:

网友:
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D:
主轴编码器有何特点?数控系统对主轴编码器有何要求?多少分辨率的编码器最合适?

网友E:
X轴丝杠端部如何固定的啊

X轴丝杠端部如何固定的啊,最好多发点照片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编码器有何特点?数控系统对主轴编码器有何要求?多少分辨率的编码器最合适?

mach3估计只能玩玩用,打算用现成的车床系统,一千多也不贵。买的1200线的编码配变频主轴,能车螺纹是肯定的。不知到时能不能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X轴丝杠端部如何固定的啊,最好多发点照片出来

线割个直径16的孔,原来丝杆支持端的轴承内径是8mm的,刚好能把一个8*16*8的滚珠轴承套进去

网友:
标题

继续关注,,楼主加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沒烂,皮带轮和编码器装好了,2.2kw变频今天回来了,系统买了还没到.主轴电机支架做好还没焊上去,等开几块45#钢做好避震脚一起焊.

网友G:
引用 楼主:

mach3估计只能玩玩用,打算用现成的车床系统,一千多也不贵。买的1200线的编码配变频主轴,能车螺纹是肯定的。不知到时能不能攻丝

系统是用2802吗?如果是,那就可以攻丝了,我还用这个代码套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系统是用2802吗?如果是,那就可以攻丝了,我还用这个代码套丝呢。

是的,有时攻丝还是很有用的
上星期六已经汇钱去了,说查一下今天帮我发过来,不会骗我吧 :loveliness:

楼主(2012-04-09):
又动了一下,Z轴丝杆和连接大托板的螺母套已经安装调整好了。丝杆和导轨平行度2丝内

Z轴电机安装板已经做好了,步进装上去就行了

楼主:
车了个内孔8外径14的东东,猜猜有什么用

网友:
我的32手扳车,也扔著不知干麻呢

楼主:
机械部分差不多了,今天装电控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