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雕刻机 雕刻变形 -找到一个原因了。

楼主(2012-02-05):
雕刻机做好了,昨天花了10个小时把走线 台架搞搞好了。
今天想雕刻一个壁虎试试,用ARTCAM做了Z轴分层雕刻刀路,层深0.2左右,整体大小50*30*3.8mm,端铣刀3mm。沿X轴方向。
但实际雕刻时,发现:
1..第一层(顶层)变成了菱形(30度左右),X轴零点每次都会向X的正方向偏一点。没有发现异常响声。
2..同时雕刻第二层时也是相同的菱形,但整个菱形比顶层的又向X正方向偏了10mm左右。

我能估计的原因:
1.。刀路文件不对,但在mach3上看没问题。
2.。X轴的联轴器有问题,但那个菱形也太规则了,很齐。X轴电机也换了一个,还那样。
3。电机参数设置速度高了,目前是400,加速度100.不知道大家一般都设置到多少?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啊,请各位帮忙,谢谢。附件中是刀路文件。
2天后发现联轴器不行。----后加。
更换联轴器后,一切OK。

楼主:
上传不成功,再传一次。

hu02-00.TAP

网友A:
没有图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片啊

刚照的,偏左的那个菱形是第一层。

网友:
可以看看机机吗??

网友B:
你做一个方圆的刀路分5次下刀再看看是不是一样?

网友C:
可能是接口板光耦的问题

网友D:
MACH3出现这个问题非常正常,我就出现过。解决的方法也很多,坛子多半是靠碰运气解决的最简单的方法,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难道要重装系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接口板光耦的问题

补充一下,前几天用圆珠笔画的 海鸥无世情 那个刀路,效果还好,没发现变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一个方圆的刀路分5次下刀再看看是不是一样?

请问方圆的刀路应该怎么选啊,才学不太清楚啊。
确认了下,空走不吃刀时,也偏,但量小了。

网友:
好像电机温度过高啊,主轴是淘宝20元那种电机啊

楼主:
还没有解决,请求援助啊。。。
加速度改成20了,还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ACH3出现这个问题非常正常,我就出现过。解决的方法也很多,坛子多半是靠碰运气解决的最简单的方法,换台电脑试试

你这个办法太复杂了,不如换D卡,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办法太复杂了,不如换D卡,一劳永逸。

想当初我用mach3问题不断,我把mach3的所有版本都测试了,换了几台电脑。最后发现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电脑会出现不同的问题。很有意思啊 。后来换个D板,就不再碰mach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前几天用圆珠笔画的 海鸥无世情 那个刀路,效果还好,没发现变形啊。

快速大量折返的刀路才会察觉到这个问题

网友:
常见雕刻机问题通用诊断方法
1,把出问题的轴的电机线与其他轴电机线调换,如问题转移至调换的轴,证明问题出在步进驱动以上的电控部分,包括电脑。如问题停留在原来轴上证明问题为电机或者机械部分。
2,把出问题的接口板信号线与其他轴对调,如问题转移证明电脑故障。如问题停留在原轴证明驱动故障。
以上是通用诊断办法,看大家不要老说MACH咋样咋样,没有好用和不好用的东东,只有会用和不会用的东东。
给台iphone,不比现在用的PPC强到哪去,更何况很多人都在用199的NOKIA呢,照你们的说法都不应该在市了。

楼主:
做了下,标识。至少联轴器松了。。

网友:
Mach3  挺好的啊??

为什么 这么多人推荐维宏呢??

楼主:
现场观察,联轴器根本锁不住,老空转,非常明显。
看来要买新联轴器了,我是用尼龙自己做的。呵呵。
今天搞的把BIOS并口模式都改了。谢谢大家。
如果有推荐的淘宝联轴器,请PM一下,谢谢。

网友F:
 多研究对自己有好处

网友G:
加工面积这么小用3mm端铣刀,能雕出什么结果?不知仿真看下结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