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次请教铝合金铣加工问题

楼主(2012-02-05):
没什么经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加工方法有问题,发上来讨论下,帮忙分析下原因
7040铣床,用的上工5毫米双刃白钢刀
今天铣一个凹槽,吃刀5毫米。一刀下去,凹槽的底部光洁度还勉强看得过去,但是凹槽的两侧,几乎是没有光洁度的,很粗糙。几次铣下来都是这个样
想请教各位,铣铝板的时候,一般吃刀量和主轴转速在多少数值合适?看坛子里的朋友加工出来的铝件都很漂亮,表面光洁度都很好,发个帖子请教下

网友A:
说说主轴转速,进刀速度

楼主:
转速不知
380V的电机,我用的变频器设定在35HZ。频率没往上面调。

网友B:
电机上边没有写转速吗?

网友C:
顺铣就很亮了.逆铣就起毛...
转速2000转合适.1500也行.再低走刀就要调低了.
要5mm的槽.就用4mm的2纫立铣刀.用顺铣.向边则各偏移0.5mm,铣出来就不会起毛了.

网友D:
就是要光一刀呀……一次成形,总有顺逆。

网友E:
好深奥,啊,小白什么都不明白

网友F:
对于铣一点也不懂

网友G:
开始随便铣。最后一道进刀少点,转速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