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脚架垫圈

楼主(2012-02-05):
今天意外从零件盒子里发现了4个脚架垫圈,因为是副厂的,所以一直不放在眼里,我就拿出来装在450的脚架上,正好那架450脚架没有垫圈,发现这个垫圈太好了,比亚拓好很多,很厚,很紧,和脚架之间不会有松动,在淘宝上看了下好像很少有,问了问卖家都说停产了!我就找了张图,那个黑色的就是我找到的那种,黄色的好像飞越有,不知道效果一样伐?问问哪里还有买?

网友:
今天我在淘宝上看到有卖黄色的那种。

楼主:
不知道黄色的那种是不是加厚型的,那种软的套在脚架上比较松

网友:
从不使用脚架胶圈,直接打螺丝胶的飘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胶圈不是用来固定脚架铝管的,况且一般固定铝管的螺丝都是顶丝和塑料接触的也不用打螺丝胶

网友:
标题

这东西到摩配店里买根汽油软管.一元一米.用多少剪多少.保证你一辈子都用不完.

楼主:
回头试试

网友:
忘了.这种汽油管配合450的脚架正好.大的机型要自己想了.现暂时发现针式打印机的进纸胶辊很适合用来做大机的脚架胶圈.这东西在二手电器市场很便宜就能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