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 直升机为什么会前后左右侧飞??

楼主(2012-02-06):
看了很多质料知道是改变旋翼迎风角。但是看完之后结合我的直升机更让我不解。
我观察了我的六通直升机好久了。还是没明白。正飞(风往下吹,旋翼顺时针,螺距为正)拉前进的时候左边的迎风角比右边小得多,那就是右边往下吹的风比左边大,奇怪的是直升机不往左倾斜却往前倾斜。同样原理类推前后左右飞,直升机总是忘螺旋桨往下风大的位置反转方向90度方向飞。按理说应该是往下风小位置方向飞才对啊。
还有螺旋桨转数不过高螺距太大时,前飞会向左倾飞,后飞会向右倾飞。好神奇啊
还有玩具双桨的直升机平衡重锤是对旋翼45度安置的。六通单桨的平衡翼是90度安置的。有人说重锤原理和平衡翼不一样,原理是不一样,但是真的直升机重锤也是90度安置的。
请懂这方面的理科大师帮忙解惑。谢谢。

楼主:
啊。我明白了。因为玩具直升机转速低陀螺效应地,平衡杆安放45度。六通和真飞机转速高陀螺效应高说以安放90度。

新疑问又来了,那为什么陀螺效应一定90度,转速再高点,很高时会不会超过90度????理科的快来解答下。

睡觉

网友:
大半夜的。。。

网友:
楼主看看斜盘就知道了

网友:
标题

……测飞的原理很简单啊,测飞是小幅度的摆动,相当于飞机虽然在90度附近摆,但是只要有竖直方向的力的分量,就能够抵消重力。所以越暴力的飞机,摆动幅度越小

网友:
那上面有个神物 叫做 斜盘 他还有许多小胳膊叫连杆连着他地兄弟混控臂们

网友:
标题

字太多没仔细看,把我懂的告诉你。我认为陀螺效应只要达到一定的转速后就是一样的。锤子机是45度副翼机是90度。简单说一下就是副翼上也有陀螺效应,副翼与主旋翼的陀螺效应相叠加。向前时十字盘前倾,副翼循环螺距改变,最后是倾向右前方45度,与锤子机向前时十字盘倾斜方向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然道你的六通比较特殊。我的是飞越450pro啊。我怎么观察前飞状态是后面螺距和前面一样左右不一样。

楼主:
真的锤子直升机,可载人的不是玩具,也是90度的。

网友:
力矩是矢量!矢量的加法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据我有限的知识,我是这么理解的
十字盘前低后高,飞机向前
我观察了一下
这时大奖在前后位置螺距一样
而从(飞机)后往前看 右侧的螺距比左侧 的大
大奖转动方向 是顺时针的
传说这个力会滞后90度表现出来 也就是转到正后方的时候
这样 飞机就往前飞了
高手指正 不对别骂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研究的是六通机还是四通机,向前飞时,十字盘向前倾斜,明显是后螺距比前螺距大,左右差一点点(估计就是平衡翼需要修正的)

是你没研究清楚吧?十字盘向前倾斜的时候确实是左右螺距产生升力差!
控制大桨变螺距的是球头连杆,球头连杆位置正好与大桨是90度啊。
十字盘向前倾斜时,大桨如果在左右水平方向,那么球头连杆是在前后方向,这时正好一边螺距是正的,一边是负的。
如果这时候大桨转到前后方向时,球头连杆是在左右水平方向,这时前后大桨的螺距是一致的。

网友:
太高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