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副厂舵机替代实例+评测,多图,多解说!收藏了再看!

楼主(2012-02-06):
朋友的CP,炸的太惨了,舵机严重耗损,于是送来给我做手术……

综合论坛上各位前辈的经验,可选有 平政的pz-15318B、奥泰AS-S02或gs-2502。
并且前面有帖子说明了平政和奥泰,平政的是数字舵机,无需更换电路板(需要焊电位器接线),但价格偏贵!由于这次是实验性的改造,因此选择了相对便宜的奥泰。

开始动手术……

奥泰舵机与原厂舵机在尺寸和重量上,差别如图:

重量与原厂的完全一致(含导线)

高度相同,厚度和长度比原厂大。

拆开后,与原厂线路对比,如图

共8条线,分别是3条接主板的控制线和3条电位器信号+2条电机电源线(所有舵机都一样的)。

原厂舵机控制板线路图

这是最重要的接线图。把原厂的控制电路板拆下来,然后按上图所示将奥泰的机体上线路接到原厂电路板上。

焊接完成的奥泰机体和原厂电路板

装上主体

这里需要注意两点:
1、因为奥泰比原厂的厚,上下突出的卡片比原厂的宽,因此需要切少一些。但需要注意,只切除舵机安装位置靠外的部分,不要切靠里面的部分,否则安装不牢固甚至由于主体上插尾管的地方太厚而无法装上去。
2、前面的升降舵,无法用原来的固定件来固定,因此需要自己想办法,图中是用了铜线。但不牢固,后来改用尼龙扎带,效果很好。
3、由于比原厂的长,舵机臂前移,所以舵臂上的球头要反过来安装,就刚好对准十字盘的球头了。

调整拉杆

安装完成后,调整各个舵臂、拉杆,致使十字盘水平。
一切就绪,等待试飞……

楼主:
评测总结

小录了一段视频,因为技术问题,室内不敢翻,粗略测试了一下舵机的稳定性

总的来说,24块钱的舵机,经过移植手术后成为一款高性价比的数字舵机,完全可以使用在CP上。
对重量没有任何影响,对外观影响也很小,至于性能而言,就我目前的水平(不能暴力3D)完全胜任。
而日后炸坏舵机,也无需再花费昂贵的费用更换原厂舵机,损耗成本将大幅下降。

再谈到大家最关心的耐炸性,这点目前无法总结,毕竟需要真的炸了才知道……但直觉上觉得2克的舵机不会太耐炸吧,不过至少不会比原厂差多少!(华科尔的质量、性价比,你懂的)

楼主:
好累了……

明天再继续吧,这兄弟的机实在太多毛病了……慢性病要慢慢医治……

网友:
昨天 刚搜到平正的 微型舵机 今天聪大少 就发出来了 真是佩服!!!

网友:
电机难道是小强磁电机?

网友:
聪少的帖子看了一定要定哇,CP专家。

网友:
学习一下 CP也在学习计划之中  先积累知识

网友:
回复 楼主:

睇漏了此帖,正學習中…

网友(2012-03-29):
恩,要是能直接接上就好了。

网友(2012-04-28):
舵机防炸的诀窍

刚在网上搜到CP机油的舵机防摔小窍门:只需在三个舵机摇臂固定口处用小刀切开个缺口,再用螺丝轻拧回去,注意不要太紧,炸机时摇臂会在轴上滑动,因此避免了齿轮被炸坏。再飞时只需把摇臂推回原处即可,但愿此着能够造福广大机油,不再为娇嫩而昂贵的舵机蛋疼,尽兴地爽飞而无后顾之忧。
以下是原文的链接

http://benmlee.com/Genius_Servo_Saver.htm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网友C:
尼玛,还要焊接电路板,高手!

网友D:
奥泰小舵机还不错,就是虚伪大点

网友E(2012-06-15):
對第一個推薦的舵機有興趣.....

网友F:
必须要顶 为CP牟福利

网友G(2012-08-09):
标题
mini cp 上能用吗

网友H(2012-09-15):
改裝過程不易, 初學者免問

网友I(2012-12-02):
技术贴要顶啊!!!

网友J(2013-02-17):
顶顶,不错。喜欢折腾。

网友K:
精度 与大米的抉择

网友:
你可以生产一些便宜的配件,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