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kv1车长,kv1坦克承重轮上面那6个(每侧3个)小诱导轮怎么更换?

楼主(2012-02-06):
想换成一副金属的,下面的承重轮会换,上面的那6个 小轮子貌似拆不下来啊,有哪位前辈指导下不,十分感谢啊!

网友:
沙发,换履带根本用不着拆托带轮,只需拆掉驱动轮或者诱导轮就可以了,拆的太多,反而不好装履带。

网友:
回复 网友A:

KV-1不同别的车,拆诱导轮和驱动轮是拆不出的,因为履带的诱导齿比较长~拖带轮和挡泥板空间又比较窄,会被KV两侧的拖带轮卡住拿不出,只有拆开车身再拆驱动和诱导轮才能拿出,或者拆履带连接轴一根(金属的很难拆我是没拆过)~~~换轮子的话,上面是粘死的······我的是暴利撬····很危险

网友:
驱动轮拆一半,留一半,这样也很好装履带,以上两种方法,我都试过。

网友:
化胶水+钳子

楼主:
可能是我的问题误导了大家了。
我是想说,我想把kv1的承重轮和上面那6个小诱导轮也换成金属的,而不是把履带换成金属的。
承重轮可以拆下来,上面那几个小轮不知道该咋拆。

网友:
恒龙的kv1貌似没有正八经的金属负重轮托带轮卖吧

网友A:
楼主,你还不如直接上英国底盘,省的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还不如直接上英国底盘,省的折腾。

我也是昨天深夜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就......
订了!

网友:
拆履带连接轴很好拆啊,那东西一捅就出来了,比你拆小诱导轮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