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教教我怎么落地,起飞之后一紧张油门松到底。就掉下来了

楼主(2012-02-06):
RT。。新手玩航模都需要练什么。。。说下,我的是九鸟260a

网友:
模拟器三,不练模拟器就是炸的命

网友:
降落时慢慢的减有门,如果看飞机下降快了再加些油门。总之,要保持飞机缓慢的下降,油门是需要不断的加减的。悬停.航线时为保持飞机的稳定高度也是这样的。

网友:
对于260A来说,感觉有风险,或将到碰到东西的时候,这么落地是对的,别想再去纠正,越想纠正,炸得越厉害

网友:
5楼正解,不要救,越救炸的越狠

网友:
慢慢收油,练习练习就可以了,我刚开始也是油控制不行。慢慢来吧

网友A:
   反应 要快   在看到要装上 时一定要松油 。   最多 脚架碎了  那玩应可以粘啊 1个脚架 粘了5 6次 、 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应 要快   在看到要装上 时一定要松油 。   最多 脚架碎了  那玩应可以粘啊 1个脚架 粘了5 6次 、 没事

1个脚架 粘了56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五六次啊 。。

网友:
老感觉有反应延长

网友:
内容给力

网友:
悬停过关了降落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