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无副翼的一点猜测,求鉴定

楼主(2012-02-06):
没玩过无副翼,想了解下,关于陀螺效应的。我手头有锤子机和一架有副翼,潜水及思考后猜测,无副翼的操作方式应该与锤子机类似,即:
(右旋机,左旋机靠边~)

向前打升降舵,十字盘向右上倾斜
向后打升降舵,十字盘向左下倾斜
向左打升降舵,十字盘向左上倾斜
向右打升降舵,十字盘向右下倾斜

求鉴定~

网友A:
前就是前倾,后就是后倾,。。。。。。

网友:
无副翼不是和有副翼的机子一样的吗?只是无副翼的要装个三轴陀螺仪保持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就是前倾,后就是后倾,。。。。。。

网友:
操作方式没有变化,只是物理副翼换成电子副翼

网友:
打哪边就往哪边倾斜,和副翼是一样的,副翼机的副翼能自动平衡作用,无副翼没有这机械装置所有用个3轴陀螺仪通过给3斜盘舵机信号动作平衡而已。4通锤子机之所以斜向运动是因为平衡锤和大桨呈45度。

网友:
和有副翼的是一样的

网友:
那要看你的机机是怎样的了,如果你将倾斜盘与桨夹调个角度你这样讲也是正确认,只是要你自已重新做个陀螺来做这个事了,

网友:
估计LZ被什么理论知识给搞混了

网友B:
其实和有副翼一样的!!!不过无副翼没有有副翼好飞!比如刷锅航线一类的动作,有副翼可以飞的很好,无副翼稍微不打舵就自动悬停在那里了!!!这两个区别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和有副翼一样的!!!不过无副翼没有有副翼好飞!比如刷锅航线一类的动作,有副翼可以飞的很好,无副翼稍微不打舵就自动悬停在那里了!!!这两个区别很大!

这是真的?能自动悬停?哪一款?我的怎么就不能自动悬停呢?

网友:
铁汉的那个陀螺效应 估计你看了 他那个陀螺没有尾巴 尾巴 锁尾 就是为了 搞定陀螺效应
而3轴立面的 十字盘 是为了让操作更容易 更稳定 你可以不带三轴飞无副翼 也能飞 悬停可以 但是别的 就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