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想】能不能用kt板做直升机,图解

楼主(2012-02-06):
如图,kt板直升机有4个通道,
ch1:方向/副翼混控舵面同时向左/右偏转,控制机身倾斜
ch2:左右两片俯仰控制舵面同时前/偏转,实现前进/后退
ch3:油门,用kv低的电机直接驱动螺旋桨
ch4:方向/副翼混控舵面左右差动偏转,实现转向
反扭力靠舵面偏转抵消
原理类似3D机吊机,其实是一种变形的3D机。
当然,想要稳定飞行,还需要固定翼平衡仪或者3轴陀螺之类的。

网友:
不懂帮顶 支持创新

网友:
这样做出来貌似没有直升机的意义

仅仅是一个竖着放的固定翼。。

(个人看法 若理解有误还望见谅)

网友:
桨与尾舵的距离太短,重心太高,稳定性差,吊机难度会高很多~

网友:
用KT板做个机头罩还差不多

网友:
就是单轴了啦,还是固定翼一只

网友:
还不如做成一只猪的形状,哈哈

网友:
其实直升机就是竖着放的固定翼

网友:
就是单轴,想法很有创意,个人认为简化其结构后安装单轴模式的KK飞控应该能飞行的,我也想出了另外一种方案,与直升机比较类似,详见下图:

两颗舵机控制矢量电机座,实现副翼和升降舵的功能,尾部直接使用现成的450尾部套装,单独使用尾电机通过皮带传动尾桨抵抗扭矩,锁尾舵机拉动尾桨夹,控制方向舵,实际成本极低,只需购买矢量电机座(也可自制)和一个450尾部套装,成本不超过200元,机架完全可以自制,飞行类似直升机,对场地要求低,同时可以直接使用固定翼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矢量电机座改变不了螺旋桨的方向,只会改变机身的的倾斜角度,除非机身非常大。。。。。。

真的吗? 就是说螺旋桨永远保持水平,动舵只会导致机身倾斜?
我想把锂电池放在最低的位置固定,使飞机的重心更低,舵机控制螺旋桨倾斜的力比控制机身倾斜的力更小,应该可以保证螺旋桨倾斜了吧

网友:
直接用mcpx 的旋头

网友:
没有硕大的机身,这个吊机非常困难,你还不如做四轴…调的好,不用飞控也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