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2820,关于螺旋桨的选用,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2-02-06):
关于螺旋桨的选用,请教个问题
我的X2820 KV800目前用12X6的快桨
想用小些的桨,那么是用10X70 还是1050比较合理呢?为什么呢?
40-70KM时速是该用快桨还是慢桨合理呢?
在官网数据来看,小桨力效比高些,但最小的桨就是12X6了,那么继续减小到10寸,力效比是否继续提高?但拉力肯定会低,大概能低多少呢?我现在的情况是:3S动力够用了,想换小桨后用4S
电池
主要是考虑这个飞机的2号机改进: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MAJA

网友A:
尾推机用的桨不能太大,因为有个起降扫桨的问题存在。另外,慢桨和快桨的效率是体现在不同的转速下的,对于10寸桨来说,转速低于6500的情况就是慢桨效率高,而APC E系列电动直驱桨的最佳效率区间在8000~10000转。载重量比较大的FPV机型翼载荷不可能太低,所以配桨除了看力效之外,更应该考虑所需的螺距速度。X2820 kV790这个电机用于除3D机以外的机型,一般来说都应配合4S电池以达到所需要的转速。4S电池配10寸桨,应该是比较合适的。10×7和10×5桨可以各买一支,在飞行中体会是哪支更适合飞机的特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