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Arduino和9DOF,请教几个问题,欢迎讨论

楼主(2012-02-06):
看见坛子里面几个高手自己做MWC,自己也订了9DOF,今天刚到手,发现这个传感器实在太小,还好没有买散件焊,我的技术肯定焊坏了。

开始准备折腾了,请教折腾过高手几个问题,也请准备折腾的兄弟一起讨论:

1、接收是否只是油门通道接电源,其他通道不接电源,只和数据连就行了
2、遥控模式是否固定翼和直机都可以,只要通道对就行了
31电池和四个电调并联,由其中只有一个电调给控制电路供电,其他三个电调仅和数据口连
4、怎么调试传感器的方向,如何知道传感器设置正确了。

网友:
看来楼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
我有9dof空PCB有需要的可以PM我

网友A:
1、接受机是共电、共地的,不一定是油门通道。信号线需要单独通道。
2、直升机一般会有CCPM之类的通道混控,也就是其中2~3个通道会有不同比例的混控。所以最好是用固定翼的。单舵机十字盘的直升机除外。
3、如果电调是开关电路供电的就单独供电,如果是BEC的话可以视情况并联供电。如果怀疑供电能力,那么就使用个专门的降压模块供电。
4、要看你的飞控是哪种,要配合上位机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接受机是共电、共地的,不一定是油门通道。信号线需要单独通道。
2、直升机一般会有CCPM之类的通道混控,也就是其中2~3个通道会有不同比例的混控。所以最好是用固定翼的。单舵机十字盘的直升机除外。
3、如果电 ...

谢谢楼上,还有几个问题不明白,望指教:
1、飞控的话就是arduino+9dof的mwc,9dof上倒是标有方向,但是坛子里一个大侠说传感器的方向都要在代码里调的,所以不知道要怎么下手调。
2、接收共电、共地是否意味着四个通道(我做X4模式的),其中1个通道输入电流和输出信号,其它三个通道无电流输出仅接信号线就可以了。
3、Futaba的接收有缺口的一边是负极还是信号。

网友B:
这个其实不难,代码倒数第二个选项卡,最后的xyz什么的就是调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不难,代码倒数第二个选项卡,最后的xyzw什么的就是调方向的

问题是怎么知道调对了?

楼主:
电子设备装好了,固件刷了1.9的,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1、配置界面怎么看才知道x、y、z方向对了?
2、晃动机架,各个传感器的数值都在变,为什么只有ACC是Active的?
3、感觉信号传输有延迟,比如打油门和方向,要1、2秒左右电机才会有变化,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C:
1、接收是否只是油门通道接电源,其他通道不接电源,只和数据连就行了      随便哪个通道三根线全接就行,其他只接信号线,不过实际使用中有遇到因为线的质量问题,只接一个电源有时会供电不足.
2、遥控模式是否固定翼和直机都可以,只要通道对就行了    直升机模式只能用单舵机斜盘的,其他的因为存在相应的混控,所以不好用.
3、1块电池和四个电调并联,由其中只有一个电调给控制电路供电,其他三个电调仅和数据口连    理论上是这样,因为有些电调是DCDC降压的,就不能直接并联;一般线性降压的可以都插上直接并联
4、怎么调试传感器的方向,如何知道传感器设置正确了。    你用的mwc那么在gui软件窗口的右下角有对应你选择的机型的图示和ROLL以及PITCH的指示,观察着三个图示的箭头方向,并摇动机架或者9dof看图示的变化就可以知道x,y,z方向对不对了

3、Futaba的接收有缺口的一边是负极还是信号   信号

2、晃动机架,各个传感器的数值都在变,为什么只有ACC是Active的?      在窗口左上那一组有一些复选框,选好后用控上的开关或者旋钮控制的(看你怎么设置的),ACC是加速度传感器,mag是地磁,bar是气压
3、感觉信号传输有延迟,比如打油门和方向,要1、2秒左右电机才会有变化,这种情况正常吗?    这个我没遇到过,还有你说的是gui软件里面看到的反应还是实际电机的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接收是否只是油门通道接电源,其他通道不接电源,只和数据连就行了      随便哪个通道三根线全接就行,其他只接信号线,不过实际使用中有遇到因为线的质量问题,只接一个电源有时会供电不足.
2、遥控模式是否固定翼 ...

多谢楼上的,反应迟钝是实际电机的反应,在配置GUI里面各通道的相应还是正常的。

楼主:
哈哈,差不多了,PID调试也有些心得,改天详细写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