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七怎么接2.4G功放

楼主(2012-02-06):
天地飞七接2.4G功放该怎么接线啊?越详细越好,最好有图。

网友A:
跟楼主一样的需求,支持楼主

楼主:
顶啊,别沉了

网友B:
同问,我也是天7控!

网友C:
XG7同问
貌似是拆开 从高频焊出线 接天线

网友D:
有谁知道的,解答一下。也想知道。

网友E:
我也是想知道

网友F:
应该是要拆控引出天线吧

网友G:
I SO TO WANT

网友H:
顶起 麻烦那个 。。。用天7和H飞控飞5,6KM的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I:
要拆遥控的吧 至少要知道屏蔽线 和信号线的区分 功放都有输入信号的接口 外面的是屏蔽线 里面是信号线

网友I:
拆开遥控 从里面引出信号线和屏蔽线 然后接到功放的输入口 再给功放供电 接上功放天线就行了
我也没弄过 潜水知道的 不保证正确性

网友J:
天7控改装完成 加了SMA头

网友J:
http://bbs.mx3g.com/thread-173039-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想看过程啊

网友K:
要有很好的焊锡技术。把主板到天线的线剪断装sma的座,准备装天线和功放用。天线功放上有。天线座上连跳线到功放。注意Sma的极性。

网友L:
顶了 我的也是天7 准备改功放

网友M(2012-12-13):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6275
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