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好盈鉴定UBEC真伪。

楼主(2012-02-06):
如图,说明书较为粗糙,5V时输出5.23V,6V时输出5.95V。工作时亮红色LED。

网友:
我有个5A max7.5的bec做功也是粗糙

网友:
假货,前期有一帖,同一款,好赢鉴定为飞本厂生产

网友:
标题

这个UBEC输出超过3A就撑不住.电压直往下掉.不过发热挺小的.只能用在450上配DS95.

网友:
这个最大电流5A有问题

我测试过。3.5A就烧了
而且发现没有,商标上是MAX 5A , PCB上是MAX 6A,哈哈,如果真是HY上产的,那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