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怎么起飞这个问题纠结了我很久!!!

楼主(2012-02-06):
大家的飞翼  是怎么手抛的。是拿住机翼甩出去,还是拿住下方的机身  往前扔出去。拿着机身 我怕浆打到手(见红了)。拿这机翼甩出去 ,甩了5次 全炸。我的轻木就这样没了拿起身边的涵道爽飞

网友:
拿住机翼甩出去

网友:
用力45°丢上去 在开全油门

楼主:
 半油门我正面甩出去  变成倒飞了。我一个油门三分之二  还是掉下来了。

网友:
 玩飞翼  需要一定技巧的  新手还是玩飘飘好了  万一打到手 就不合算了

楼主:
 玩飞翼是新手,但是玩其他的机型也一年了 哈哈

网友:
我见有人做起飞 弹射支架

网友:
用力抓住机腹扔出去 扔出去再开油门

网友:
拿epp飞翼联系扔吧

网友:
扔出去,再推油门,绝对不打手

网友:
我见有人抓住机翼甩的

网友:
大家都不装起落架的呀,我偏要装上起落架,起飞-----------降落。

网友:
 真是搞笑装起落架不就得了 我就装了起落架 很好飞很好降啊 至于这么怕怕的手扔么 只要起落就后2个轮子离重心稍微近点 因为尾力臂比较短

网友A:
回复 楼主:

教你起落架怎么装 用我们的银行卡片 上面戳几个洞 用鱼线或者面线把起落架钢丝绑上面 滴上502 钢丝另要Z字型 戳到里面在用卡片戳个洞固定在板子上 非常牢的而且轻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你起落架怎么装 用我们的银行卡片 上面戳几个洞 用鱼线或者面线把起落架钢丝绑上面 滴上502 钢丝另要Z字型 戳到里面在用卡片戳个洞固定在板子上 非常牢的而且轻便

不错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