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3GX尾巴的问题。求高手诊断

楼主(2012-02-06):
我的450 3GX其他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尾巴不太舒服。
问题一、偶尔向一个固定方向转向,每次角度在5度以内,调整姿态时转向的可能性大一些,如果不修正,机头朝向就会愈来愈歪了。之前每次都是顺时针转向,我调整了连杆长度、重设了尾巴中立点和行程之后,现在每次都是逆时针转了,幅度和频率基本和调整之前一样的。

问题二、转向的时候,转向舵杆回中之后尾巴应该立即锁死,但我的飞机会左右摇摆一下才停。在模拟器里面是肯定不会有这种情况的,让人很不舒服。

这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飞的很不爽,大家知道咋解决吗?

我调了连杆长度和感度,没有明显好转。。T8FG控,感度从25%到50%都试过了,好像没啥变化。

楼主:
软件里面的参数是否会影响呢?软件里面什么尾舵锁定感度、刹车感度之类的,我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第一个查下中立点是否正确,第2个应该是感度高了,降1-2%试试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 千红的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查下中立点是否正确,第2个应该是感度高了,降1-2%试试

中立点重新设过了好像没啥用啊。。感度我分别试过25%,30%,35%,40%,45%,50%,都是尾巴会左右摆两下才锁死。

网友:
3GX锁尾问题让人抓狂

网友:
尝试改变一下球头孔位,据说有效果

网友:
打舵之后左右摆是刹车感度过高了吧,降一点试试,把电脑上的尾巴感度降降,再把控里的感度提高一下,有好处的,我的金鱼尾这样调之后好了很多

网友:
把尾桨夹的二种轴承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严重同意楼上意见,那些轴承新机就不行的了,卡卡的一钟摆就猛甩尾害我摔了3次机,查换了遍什么3GX重新设置了又软件降级,不行又换了换野兽,不行又9257尾舵换8910A+,不行快绝望了,查了尾桨夹那真是轴承卡一点点都不行啊!换了全套EZO才终于搞定呀!对了上螺丝不要太紧啊,太用力会压坏那小轴承的。供参考不一定对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