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站软件使用常见问题小结

楼主(2012-02-06):
一些客户在地面站使用过程中,经常会用到软件使用的问题,影响了正常使用,我们现在把客户可能遇到的问题总结出来,并给出解决方案,供大家参考。

1  如果打开地面站后,地球出不来。
(1)可以重试几次。
(2)请使用在线模式。
2  如果打开地面站后,【连接】按钮是灰色的,不可点击。请拆卸google earth plug in[开始->所有程序->Google Earth->Uninstall Google Earth Plug-in],使用安装光盘
  重新在线安装谷歌插件。
3  如果点击连接按钮之后,提示通讯失败。
(1)请确认主控版本和地面站版本是否匹配
(2)请确认选择的com端口是正确的,确认驱动是否正确安装。
(3)确认发射端和接收端的电台都通电了。
(4)请确认电台是配对的。默认的电台是配对的,除非不小心拨动了电台的设置开关,修改了配置。
(5)关闭调参软件,有可能端口冲突。

网友A(2013-06-14):
设置都对 还是连不上呢?我就是上午连不上  一会它自己又连上了    下午怎么连也不上了!  还有  补充上面一点 :  距离太近也连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都对 还是连不上呢?我就是上午连不上  一会它自己又连上了    下午怎么连也不上了!  还有  补充上面一 ...

重新插拔一下连线。
接触不良。。。。

网友:
对头,,离飞行器太近是连接不上的,,

网友:
90度的直线折返线,会反方向飞行是怎么回事?
50点摄影模块,找预定高度超长时间定高怎么回事?
x1,和f任务通道重复,通道不够用呀!
姿态、定位数据记录和下载太麻烦了!
批评不好听,但都是用户的使用经验啊。
都是钱啊,

网友:
wkm姿态传感器缓冲做的不够饱和。
掉高是必然的呀。
老版naza快成垃圾了,传感元件的缓冲和固定不饱和啊。
能把s800的evo机臂做成成品不?用户自己diy摔机几率更大啊!
狗3云台的控制器单卖,别学日本人!
我从来不买日本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