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家用的都是什么遥控器?

楼主(2012-02-06):
【新手求助】~~~~大家用的都是什么
遥控器
? 新手打算入四轴,先弄了个KK飞控,XXD2212 kv1000,现在在遥控器上面挑花眼了,大家用的都是什么
飞控呢?我目前只要求KK够用~~~2.4G和72M,哪个比较好呢?还有,哪家淘宝店比较好呢?请各位大神推荐
一下~~谢谢啦~~~

楼主:
貌似现在天地飞6是用的最广的?大家都是多少钱买的呢?

网友A:
DX10t双接收机并联,

网友B:
我建议你买个天7,外观、手感、液晶屏是差一点,功能绝对足够了,如果你能把功能用透的话。

网友C:
天地飞8,到时候可以用来飞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