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 XG7 改装电源

楼主(2012-02-06):
我的飞控是 JR  XG7 ...电池总是很快就没电了,电池只有1500mAH,自己拆开检测了一下里面总电源是个sot-89封装的贴片,标准输出5V,给整个MCU供电,st的原装78l05输入电压可以达到二十几伏。。。我试想可不可以使用航模电池供电,但是航模电池满载时12.6V,然后飞控有个检测电池电压的AD检测,但是检测最高是11V,不知道如果要是直接换了铝聚电池的话,会不会影响MCU工作,但是凭个人的基础觉得不会影响MCU,因为通常检测电池的电路都是两个电阻分压得来的就是采样电阻,请高人帮一下,可不可以直接使用航模电池供电。。。

楼主:
截图

电源板上的那个sot-89封装的芯片是总电源芯片不知道输入耐压足不足。。。:loveliness:

主控制板

主控制板

上面是2.4G无线发射接收模块,低下的是块电源转换板

上面是2.4G无线发射接收模块,低下的是块电源转换板

网友:
直接用就可以了,我的11.1 2200从到手一直用到现在,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你真的直接使用航模电池3S了么???什么都没有改动???(除了接口使用T插)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直接用3S的锂聚电池就可以了,我都是用报废的3S 2200的动力电池做控电的,而且有很多成品遥控器用电池就是3S锂聚电池。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2012-12-12):
可以吗?我也想改了!

网友:
您好,朋友送我一个JR XG7,没有说明书,你有中文说明书吗,可否提供?谢谢!

网友A:
直接上3S就行,不过动力电的放电倍数会不会高了点呢
顺便楼上的朋友,我手里有XG7的中文说明书电子版的,怎么给你呢?

网友:
又一个不潜水的 TB上收XG7控锂电一大堆 直接用那需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3S就行,不过动力电的放电倍数会不会高了点呢
顺便楼上的朋友,我手里有XG7的中文说明书电子版的,怎 ...

谢谢你,我已经找到了。

网友(2013-01-21):
最好还是别改装

网友:
原装的破电池很快就不行了,淘宝上搜遥控锂电一堆,不用纠结,电路设计都有余量,用了两年了没任何问题,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不用害怕,我也改了,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