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kh用JR设备,尾舵的陀螺感度怎么设置

楼主(2012-02-06):
请教wkh用JR设备,尾舵的陀螺感度怎么设置 ,原来都是在发射机里调gyro sens里面的感度,但是连接DJI wkh发射机这个gyro sens不能调打开此参数飞机
舵机
就被锁定一样无任何反应,说明书上也没写具体感觉如何调,只是说调整G通道感度.

网友A:
在DJI的軟件底層,可以看到Gyro Gain 的
在控上設定一個感度頻道,加加減減數值看看軟件的參數有沒有變化
通常WKH的Gyro 感度為45%,但都要看你的機機設定如何,如鉈機碟孔距離是多少,尾槳的大少也有很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