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9257锁尾舵机使用经验谈~

楼主(2012-02-06):
景泰9257寿命不长,一半情况下使用几十个起降发生问题的比较多,我曾经买过十几个9257,初始阶段舵机顺坏的现象很严重,检测后发现基本都是舵机空心杯电机烧毁。分析认为,9257舵机的设计之处为了强调速度和力量,电机的绕组比较少,额定工作较低。为了延长舵机的使用寿命,我在bec为5V的情况下给舵机供电端串联一直IN4007二极管,在BEC是6V的情况下,串联2只IN4007二极管降压,经过测试锁尾非常好,而且寿命大大延长。只要记住一点,控制舵机的的供电电压在4.5V左右就可以大大延长9257的使用寿命和耐用型。我的十几个9257舵机经过修理,除了扫齿的一只无法修复以外,其他到目前为止都正常使用。

网友A:
改后猛加油能锁住尾巴不跑的话.就算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后猛加油能锁住尾巴不跑的话.就算成功了

机型:飞越有副翼,电机:冰峰1700,电调雷虎75a,陀螺401,舵机景泰9257,bec:好盈5V.感度:72。急推油门,那是棍子一根。

网友A:
电机是1700KV.是6S电吗.6S的电不易掉转.对锁尾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1700KV.是6S电吗.6S的电不易掉转.对锁尾有帮助!
冰峰1700比较给力,扭力大,不宜掉转,这也是锁尾好的原因。我也是因为国产舵机走过不少弯路,曾经烧过6只9257,经过改动后,没有一只发生过问题,很稳定。经过测试在BEC ,是5V的请款下,串联2只IN4007,舵机工作正常,但是扭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