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环奇852遇到困难,请教!

楼主(2012-02-06):
我的三通直升机已经飞的很娴熟了,昨天刚到双桨四通的环奇852,飞起来遇到问题。
1.经常正飞着呢,突然之间飞机就矢去动力从空中掉下来,摔机,惨啊!
2.只遇到一点点小风,飞机就难以控制.
3.油门大小难以掌握(美国手),感觉飞机接受指令很迟钝,如果紧紧的按住油门杆会稍好点。
请教高手!

网友:
852我也在飞、1没遇到过,2是双桨通病,3是手法问题

网友A:
我以前玩4通玩具没加薪时候也是这样的,应该是玩具的通病!

楼主:
摔断了起落架,心情很不好!

网友B:
1,大概电池问题~当年黑心老板说主板坏了换了个一样会这样。后来换个电池正常了
2.双桨机用口吹都能吹得动抗风性别想了,室内玩吧
3.把油门那块铁片拆掉或者把塑料的齿格磨平手感会好好多

楼主:
哎,咋就这么容易坏呢?

网友C:
想抗风可以入台LAMA3.
想在现在机上改善可以入个天地飞遥控和MD520的四合一。或者是ESKY LAMA的三合一电调和天地飞的接收合体也行。。。
还有通过转长申长舵机拉杆,接到舵机的最外面手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淘宝店主说是滤波器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LAMA3和九鹰106A同是共轴双桨机,有何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何笑而不语?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