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照猫画虎反类犬

楼主(2012-02-06):
铣床春 节前到家差不多有一个月,假期照着win_win老大的作品试着做了一个滚花刀,没想到照猫画虎反类犬!
实在有点对不起大家的眼睛更对不起win__win老大。 上图

结果很悲剧

结果很悲剧

楼主:
坐沙发听课,滚花轮如图的样子,结果怎么会这样?

网友:
滚滑轮装顺了,其中一个左右换个方向

网友A:
我的个天啊。俩轮都装一个方向????

网友:
哈~滚轮装顺了只能是这样

网友:
藤椅 说的很对
另外滚花的转速一定要慢

楼主:
O(∩_∩)O谢谢大家的回帖,滚花刀装顺了。
这我也发现了,可后来其中一个轮调反后,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不是一对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滚花轮不是一对,螺旋方向不一样的,我以前买时也没有注意 ,买了几对同边的,后来去换了

网友:
上下位可能不行,上下位时,你的刀架强度和工件强度,卡盘夹持力要求都高,不然一偏离压入位置就会乱纹。
应当从侧位进刀,上下压轮位置应该是形成“V”字型,压向工件,这样反向力是从刀架方向压向工件,刀架受反向力与丝杠进给方向相反,两轮将工件压在V字位中间,限制了工件的上下位移,这样利于工件的稳定性,既便出现一定形变也不至于出现图片那样的情况。

网友:
呵呵,慢慢来,手艺都是一点点积攒起来的。我也是照着小日本的作品做的,用做工具来积攒自己的手艺一点都不浪费。 祝下一个作品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个天啊。俩轮都装一个方向????

原来是这样  以后弯路可以少走了

网友:
我的破刀

网友:
我上礼拜去买滚花轮结果没有买到轮,只有买了个现成的 35 元纹距 1 MM,
安装柄大了点,小床上装不上去把柄切掉 1/3 厚,试用花纹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