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不会用求助~~~~~~~~~

楼主(2012-02-06):
为了把zi6改动力电池,特地去买了个降压模块还在路边买了个万用表准备量电压
没想到万用表买回来连个说明书都没有

谁能告诉我
1.如果要量锂电的电压 我的接线是否正确?
2.测量模式要调到哪一档?

多谢

楼主:
多谢
我刚刚在youku找了段视频教程 解决了

网友:
 LZ千万别这样测,红线要接10A下面那个伏特 欧姆 毫安 孔,切记,那你这样等于测短路电流,接上会很爽的

网友:
我上次接10A孔测220,吓死我了,表笔头都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开始测了一会儿 线就开始烫了,后来看了视频就插下面那个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