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的3KW变压器原100V,想改成多组,帮我参考一下DIY哪几组电压用是需要的

楼主(2012-02-06):
原来 100V是并绕的,我想把其中一组改掉,
想用来制作:
点焊机3-5V,
电焊机:这个我不清楚要几V,可以用来焊焊条用,或不锈钢条、铜条什么的。
电火花:这个留40V应可以了吧。
原来的一组100V可以用于小日本的电器什么的。哈哈,原来的线是5平的铜线,可以过很大电流了吧。

DIY中还有什么电压比较有用呢。

网友:
电焊机60V

网友A:
表达的不清楚.应该这样介绍.初级?V次级?V共有几个绕组.想改成什么样.

网友B:
5v,6v,9v,10v,12v,18v,24v,30v,36v,48v,建议你使用多绕组组合成多种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6v,9v,10v,12v,18v,24v,30v,36v,48v,建议你使用多绕组组合成多种电压

谢谢,今天开拆了,2.54MM的铜线,拆都不容易。哈哈。原来是100V,1.2V每T,大致有80多T,这个变压器空载电流太大,有1A多,因为是UPS上用的,只好用于大电流的应用了,否则效率极低啊。
准备留下24V 36V 48V。再在外层绕上30平的线 2.4V 3.6V 4.8V当点焊用。原来的2.54的线用于电焊什么的。另一组100V不拆,当110V大功率电器供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达的不清楚.应该这样介绍.初级?V次级?V共有几个绕组.想改成什么样.

我的变压器不是E型,应是C型吧。4个组绕(二个C字拼成,相当有4个地方有组绕),一边二个串联  一边二个并联。线全部是2.54MM的漆包线。
这个东东唯一不好就是空载电流这么大。晕啊
重达几十KG的东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