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桨夹轴承和止推轴承的安装方向,以及大桨夹卡死问题。

楼主(2012-02-06):
如题,越具体越好,最好有图。谢谢!
补充:
1,我的是山寨450se V2,没有横轴轴承垫片。这样可以吗?不知道亚托450原装的有没有这个东西?
2,图1中,装上一边的止推轴承后,拧紧横轴螺丝后,止推轴承还是可以有1毫米左右的自由活动空间,正常否?
      图2中,装好两个桨夹后,可以看到横轴的边缘还差1个毫米左右才能和止推轴承平齐,如果拧紧横轴螺丝后,两个大桨夹会卡死,无法转动,给人  的直观感觉是,横轴短了。是我安装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用亚托原装横轴也一样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临时的解决方法是,将其中一边的横轴铝圈换成了薄一点的,这样拧紧横轴螺丝后,就很顺滑)
3,不是我不看说明书,是根本没有说明书。。。

网友:
多看说明书

网友:
拍的几张600的图片! 注意几点: 珠盘的凹面开口朝内! 以防止润滑油甩脱! 整个大桨夹是向外的甩力!所以是由内向外的压在横轴华司上!所以是由内侧的松环压向外侧的紧环上!

网友A:
说明书我觉得不对的,建议止推安在两个轴承中间,参考冰人外丝的装法,能显著减小虚位

楼主:
更新了内容,小顶一下。望指点!

网友:
聪明的一休:啊 ......开动脑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我觉得不对的,建议止推安在两个轴承中间,参考冰人外丝的装法,能显著减小虚位

雷虎E325就是這種安裝方式。

楼主:
各位,帮忙啊!这个大桨夹卡死的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
阳台侠博学~哈哈~

网友:
建议把那根轴给缩短一点,,

网友B:
图中AB处虚位,反套横轴轻砸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AB处虚位,反套横轴轻砸几下

这个应该是你的处女回帖吧?呵呵。。
 感谢你这么用心,那个剖面草图也挺有意思的 ,很直观!我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