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450震动的问题

楼主(2012-02-06):
我两架YT450SP都是震动啊震动。。。新的刚装好就有震动,特别是油门加到三分一的时候震动最大,可以看到前面的电池不停的摆动,而且平放在桌子上飞机会震动的移位,但油门继续加就不会了,不知道各位飞450的魔友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A:
老生常谈了,检查三轴直不直,中联歪不歪
桨没甩直也可能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生常谈了,检查三轴直不直,中联歪不歪
桨没甩直也可能震动

新机子三轴应该不会有问题啊,桨是直的 如果不直机子会跳舞的
就是不知道这样的震动是否在合理范围内,如果算正常我就不去管他了,就是没发使用摄像头了,拍出来晃啊晃的

网友B:
电池都在摆动?你这震动都是8级强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都在摆动?你这震动都是8级强震了

呵呵,8级强震应该JJ会跳舞,好像还没达到那个地步拉

网友:
检查一下马达齿和大齿轮的间隙,大齿的中心不一定就是主轴的中心,调整的时候要大齿盘转一圈,以间隙最小的地方为标准调整。

网友:
个人认为80%是主轴轴承问题

网友:
大桨不平衡
启动震,起来不震,是大桨太紧,一时没甩开

网友:
大桨没平衡好吧,或大桨上紧了,适度放松的

网友:
检查大桨

网友(2012-09-26):
想起来以前我讨教震动的时候,有个模友回贴很是有趣,说道:震动,这万恶的震动。。。
呵呵,其实我觉得要做到不怎么震动是非常不容易,你的飞机各方面的状态都要求很nice才行。
如果你有心情,有时间的话,不妨去找找那震动的来源。
我比较懒,小震动由他去吧。。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震动的原因好多呀

网友:
震动多了,留神螺丝,一定要上胶,不然会“射”

网友C:
油门杆的三分之一,首先你的油门曲线是怎么设的。按你说的 大概全油才不震的话,应该是到某个频率的时候刚好产生了共震。如果轴,或是尾桨,尾中联,没有问题的话。调一下油门曲线。震动无处不要,还得慢慢检查。450的震动极大多数在尾巴上。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我的450机机基本没什么震动 可惜我独飞 没视频证明

网友(2013-05-20):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3-12-02):
楼主 我也是如此 的油门在某个阶段尾部很是震动.有解否 求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门杆的三分之一,首先你的油门曲线是怎么设的。按你说的 大概全油才不震的话,应该是到某个频率的时候刚好 ...

遇到此解 回去调下 油门看看..

网友:
找不到根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