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电机选择~

楼主(2012-02-06):
大家看看这三种电机哪个电机能做到负载最大?飞行时间长?用过的大虾可以发表一下感受~想下手这其中一款电机。用在4轴上~给一下这三样电机的评价吧~谢谢了

楼主:
3608里的线很粗。不知道粗线是好还是不好。下面两种都是细线~

网友:
没用过盘式,帮顶

网友:
第二种我有,效率非常好,飞下来还是冰凉的。线粗是为了偷懒, 细线的好。

网友:
我有4个你要,就出了

楼主:
高手们给点意见吧。。。。。说说你们对这三种电机的看法吧~谢谢了

网友A:
用过PULSO的人对这些电机都毫无兴趣。  这种盘式电机只是卖个概念而已,换汤不换药,质检不严格,再贵的电机都是浮云

楼主:
PULSO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PULSO的人对这些电机都毫无兴趣。  这种盘式电机只是卖个概念而已,换汤不换药,质检不严格,再贵的电机都是浮云

你的意思是盘式电机不好。。是吗?

网友A:
你玩多轴如果没听过PULSO的话,证明你玩的不够深,问问前辈或者国外的模友吧

网友:
到处都有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玩多轴如果没听过PULSO的话,证明你玩的不够深,问问前辈或者国外的模友吧

我的4轴正在采购中。手很新。你说这么多还不如直接告诉我了。。。。谢谢了请直接说是什么意思吧

网友:
PULSO 是一个电机的牌子 2217的电机貌似400元一个,貌似吧

网友:
这个价格我宁愿做4付4轴

网友:
PULSO 那么贵??
买不起

网友:
普通消费,最好有具体的参数上传。这样判断不了。
严格意义上讲,如果KV值和槽数一样,线粗的效率更高,建议你选择。

网友:
朗宇也有盘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