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尺适用在小床上吗?

楼主(2012-02-06):
很便宜的说,tb上很多啊,如果能装在小床上应该很不错。

网友A:
我研究过误差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参数还可以啊,至少比床的参数高啊

网友B:
呵呵,5IMX的确是个好地方

网友C:
消回差后用旋转编码器长度灵活,不过好像贵了点。

楼主:
求高手解惑啊,,

网友D:
模拟信号在转成数字信号时又多了道误差,用在机床上精度不够。可以用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