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雕刻机 零点总跑 丢步? 找到原因。

楼主(2012-02-06):
请求大家帮助,还没有解决。今天试了 海鸥无世情 刀路也跑了。急啊。
请您移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4977&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0%26amp%3Borderby%3Ddateline%26amp%3Bascdesc%3DDESC 谢谢了。

2天后发现联轴器不行,锁不住。更换联轴器后,一切OK。

网友A:
如果步进噪音大,速度快一点就堵,换电脑吧
有的电脑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步进噪音大,速度快一点就堵,换电脑吧
有的电脑不行,

这个虽是个方法,但不好办啊。

网友:
什么样的驱动和接口板

楼主:
高速光耦叁轴一体板。景德镇出的。200多买的。
MACH3。原来没发现跑啊。晚上试试低速度。难道是黎明前的黑暗??

楼主:
昨晚发现,XY轴零点全跑。偏向正方向。Z轴看不好。

网友:
mach3的话还是换个电脑试试,有人曾经换了3个电脑才解决问题,但仍然不排除所谓高速光藕的问题,这种低价位板子绝大多数问题出在光藕上

网友:
我也是买的他的,真的不怎么样。

楼主:
做了下,标识。发现至少联轴器松了。。
那个板子应该没有那么差吧。态度倒还不错。

楼主:
现场观察,联轴器根本锁不住,老空转,非常明显。
看来要买新联轴器了,我是用尼龙自己做的。呵呵。
今天搞的把BIOS并口模式都改了。谢谢大家。
如果有推荐的淘宝联轴器,请PM一下,谢谢。

网友:
最好进口仪器买拆机的

小联轴器  十多元很好买到
大的联轴器  8  10 12 14 之间转换的 倒是买得人心痛 35-50元

国产的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