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 RL-56H

楼主(2012-02-06):
刚买的雷虎56发动机,就是 RL-56H 这款,主油针2.5圈,其它的油针都没碰过,不懂调啊,以前磨 OS50的时候,主油针2圈一下就着,雷虎怎么那么麻烦啊
哪位高人指点指点啊???急需啊,要不是OS50拉缸,也不会换引擎的。。。T-T。。。。哪位热心滴模友帮帮忙。。。感激啊

网友:
雷虎引擎化油器不能按照几圈几圈来的,稍稍富一点点为佳

如果没谱,建议用定速吧,再来个测温枪,正常工作温度冬天的话80左右了,

楼主:
楼上的大哥

我的就是一直打不着

网友:
按道理说 不管是富了还是贫了  都应该可以打着  检查几个方面  第一 进气门打开多少 第二 油是否进气缸 可以通过拆下火头看出  的三 火头是否烧红

网友:
个人觉得太富油了吧,还有检查火头 点火器这些电量是不是够。

楼主:
按道理说 不管是富了还是贫了 都应该可以打着

对,我也这么认为的,但是 第一 进气门打开大概有3MM,甚至到中间都试过,一样打不着 第二 油是进气缸 通过拆下火头看出的    三 火头很有电,是红的。但是就是打不着

网友:
雷虎引擎化油器不能按照几圈几圈来的

楼主:
楼上的大哥

那要怎么调啊?

网友(2012-10-02):
LZ的发动机调好没有,我的也是同样的,正没有办法呢。

网友:
雷虎56的主油针出厂默认好像是差点一圈,,大概0.8圈左右,,,
你开2圈,太富油了,,肯定打不燃的哈,,

网友(2013-01-29):
我的56H昨天开始磨合,主油针开1。8左右,副油针原厂设定,未动过,调好怠速后直接点火,一点就着,非常好启动啊。已磨两箱油,声音很纯,准备再磨两箱就开始正常飞行了。

网友:
不能按雷虎53的圈数调,主油针一圈试试

网友:
炸鸡发财!!!!

网友A:
请雷虎的客服出来下。你们的引擎用的人本来就不多,不像其他如OS等那么高的普及率,想在网上收一个大概的调整方法都没有。所以你们还是上传一点官方的调整方法噻,让我们这些支持你们的模友也还是有点想头哦!整得我今天就是因为调整方法不当,拉缸了,真的郁闷。我们这边几个老模友都是用的OS.55。本来也劝我用55.但是我还是坚持用了56。可不要让我们这些相信你们。支持你们的模友失望哦!不要老是整些示范飞行视频,说实话,那些真没有多大用处,来点实在的调试方法才是大家需要的。用雷虎引擎的模友支持下哦!

网友:
56调节确实有点不一样
至少与os55、50有很大不同
而且我还遇到过化油器卡死的问题
虽然最后让师傅把化油器修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雷虎的客服出来下。你们的引擎用的人本来就不多,不像其他如OS等那么高的普及率,想在网上收一个大概的调 ...

1.按照此集合油门伺服机安装贴调教安装后
基础安装示范之----油门伺服机安装小技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4122

2.怠速风门20-26%左右
3.悬停油门45-50%左右   引擎转速  13000  左右
4.IDLE引擎定速    17500

空气湿度 60% 左右 使用 CP30%   主油针 2.5 圈,如有贫油迹象三格三格退出油针;中速油针突出化油器本体0.1MM左右开始

请先保证油路无漏气,内油管正常

以上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按照此集合油门伺服机安装贴调教安装后
基础安装示范之----油门伺服机安装小技巧http://b ...

小昇您好,问几个问题:
1)56的怠速位置是不是都要调的很大,比如你说的20%,os的只要相差一点就可以点着
2)56装到飞机上,转速不稳,导致锁尾不好,是不是所谓的喘振现象
3)我调的56发动机主油针达不到2.5圈,只有一圈多点
4)出现过油针卡死现象,与油针密封胶圈粉碎的现象
56调好,发动机感觉功率非常强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按照此集合油门伺服机安装贴调教安装后
基础安装示范之----油门伺服机安装小技巧http://b ...

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因为56拉缸,无法飞行,想请你帮我看看,可有56的缸套和活塞配件,急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昇您好,问几个问题:
1)56的怠速位置是不是都要调的很大,比如你说的20%,os的只要相差一点就可以点 ...

怠速开口看你的调整跟油品使用了,以上仅仅是提供参考

关于转速不稳定,请从油路方面检查,

56引擎建议搭配定速使用,请按照当地空气湿度来调整主油针,一般60%湿度  2.5 左右主油针

切勿一味追求暴利缩紧油针,56化油器已经采用新的设计,长时间贫油高温也是导致密封圈提前老化损坏的一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因为56拉缸,无法飞行,想请你帮我看看,可有56的缸套和活塞配件,急需呀!

可以PM我你的详细联系方式,节后会联系您

感谢您的支持与厚爱

网友:
调雷虎引擎,一要富油,二要温度
只要大油门几十秒下来,缸尾不烫手,就可逐步缩小油针

网友:
雷虎引擎不难调

网友:
刚废一台,全新基本,推断化油器问题。。

网友:
新机副油针不要动,每台和每台的位置都不一样,主油针从3圈开始调整

网友D:
我的油针怎么都拧不动。。。。。56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油针怎么都拧不动。。。。。56 。。。。。

如果是这种情况,化油器本体应该已经受损

更换化油器本体后,可继续使用,引擎耐用,不过也要记得细心呵护哦

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

祝您愉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种情况,化油器本体应该已经受损

更换化油器本体后,可继续使用,引擎耐用,不过也要记得细 ...

化油器里的密封橡胶O圈有单独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化油器里的密封橡胶O圈有单独卖吗?

这个没有单独出售哦,化油器一旦受损变形,就是永久的了,

还是建议更换为上,

祝您愉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种情况,化油器本体应该已经受损

更换化油器本体后,可继续使用,引擎耐用,不过也要记得细 ...

谢谢啊,但是我引擎还是新的,一次都还没有用过。。,舵机还不会装呢,用很大力气也拧不动,不需要用尖嘴钳拧吧??

网友B(2013-02-28):
引用 网友D:
谢谢啊,但是我引擎还是新的,一次都还没有用过。。,舵机还不会装呢,用很大力气也拧不动,不需要用尖嘴 ...

全新的引擎油针很大力都拧不动?

不应该啊,可否上图详细说明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全新的引擎油针很大力都拧不动?

不应该啊,可否上图详细说明呢

负油针我还没有动过,主油针的话我左右拧都拧不动,具体上哪里的图好呢?油针上面有个扣需要取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新的引擎油针很大力都拧不动?

不应该啊,可否上图详细说明呢

一般新引擎轻轻一拧就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全新的引擎油针很大力都拧不动?

不应该啊,可否上图详细说明呢

可否顺带问下,x50 的尾巴齿轮上和大齿轮上可以擦矽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负油针我还没有动过,主油针的话我左右拧都拧不动,具体上哪里的图好呢?油针上面有个扣需要取了吗?

主油针的扣是定位用的,全新引擎出厂化油器都是按照标准调教过的

请确认引擎是否正规经销商处购买,是否全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否顺带问下,x50 的尾巴齿轮上和大齿轮上可以擦矽油吗

可以,越野车的避震差速硅脂都可以使用,只要是中性的便好

油动X50大齿盘一般不用打油,会被燃烧剩余的不可燃烧润滑脂润滑的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油针的扣是定位用的,全新引擎出厂化油器都是按照标准调教过的

请确认引擎是否正规经销商处购买,是 ...

也是很大的模型店买的,肯定全新,调教好的话是不是指油针不去拧它默认已经在最好的状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也是很大的模型店买的,肯定全新,调教好的话是不是指油针不去拧它默认已经在最好的状态了?

不是,主油针调节高速混合气用的,根据不同空气湿度密度都不同,可以旋动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主油针调节高速混合气用的,根据不同空气湿度密度都不同,可以旋动才正常

好的哦,我去试试,谢谢你啊,小升

网友E(2023-07-08):
雷虎56发动机的热烈讨论,整整过去了十年,二冲程发动机变数太多了,刚开始我最早那台雷虎56怎么也调不好,以为是油品原因,后来换了好的油品调好了,炸鸡后又不行了,后来又换了一台机架和化油器飞,用之前认为不好的油品也竟然安安稳稳的飞了七八箱油没有过热和动力不足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