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到底是不是一只无刷?

楼主(2012-02-06):
这个是ibm笔记本的散热风扇,看似像一只无刷,但是从定子的线圈中只引出了两根线,然后这个电路最终引出三根线。高手来看看。如果能改成一只无刷,那就好了。

网友:
是无刷,里面有霍尔传感器,实现换向

网友:
是无刷电机

网友:
4极的啊。是无刷

楼主:
原来真的是无刷啊,那怎么改成接电调呢?

网友:
木有改的意义,也接不了电调。
风扇两根线的是电源。增加一根是增加测速信号,为三线,还有四线的又多了调速信号。

网友:
风扇电机,不用看,木有有刷的。

楼主:
这个点击的霍尔传感器 在哪里?哪位兄弟标注一下呗~

网友:
方形有八个焊接脚的就是。

网友:
这个改不成模型用的电机,更不能用模型无刷电调驱动。

网友:
是无刷,但就像手机电池改动力锂电一样没有被改的价值

网友:
小功率风扇专用 可能没有多大力气吧

网友:
标题

三根线分别是地.电源.转速PG输岀.

网友:
这是单相电机

网友:
 已经有很多人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