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模拟器训练

楼主(2012-02-06):
我论坛潜水了10天,最近入手了一个
模拟器
,美国手,用凤凰模拟器开始练习蛙跳,但是每次起飞后飞机都会向机身左侧斜飞。我想问下这是什么原因?我调整机头也没用。请教下各位。

网友A:
微调一下模拟器的副翼,向右点试试,要不就校正下模拟器,不行的话,就当帮顶了,坐等解决方式

网友B:
如果推油门就侧翻就是通道设置错误,飞起来飘走就是正常

网友C:
专门飞模拟器的假控,可以在软件里设置下通道。

网友D:
通道设置错误了

网友E:
把副翼微调往右调一点

网友F:
内容微调